请大家看一下,图中虚线是否可删

楼主(2022-11-12):
我认为可以去掉

网友:
不可以

网友(点评):
2楼终结。

网友:
没有虚线,怎么确定这里是直的还是内凹的圆弧面?

《机械制图》没有多难学,怎么就不能去看看呢?六年了,早够成就一个中级工程师的时间了,这些年都经历了些啥呀?

网友(点评):
如果是你说的情况,本来就差视图了,表达都不完整。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就应该简单理解。当然给了更为直观。

网友:
有时候solid works直出工程图会忘了用透视图,那条线就看不见了 。

网友:
认为可以去掉

网友:
可以去掉。90年国标更改,这里可画可不画,不会误解的,就不画了。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特别形状可标明,类似上图这种我觉得不标虚线默认就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