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八大系列铝及铝合金特性

楼主(2022-11-12):
铝材的比重较轻,在成型时的回弹较小,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产品成形较复杂时,较不锈钢更易控制,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蚀性,且目前铝材的表面处理工艺阳极氧化、拉丝、喷砂等已经很成熟,铝材在手机上的使用也非常的多。

根据铝合金按加工方法可以分为变形铝合金和铸造铝合金,铝及铝合金的编号主要分为八个系列。

合金牌号表示方法

国际牌号(用四位阿拉伯数字,现常用表示方法):

1XXX 表示为99%以上的纯铝系列,如1050、1100
2XXX 表示是铝-铜合金系列,如2014
3XXX 表示是铝-锰合金系列,如3003
4XXX 表示是铝-硅合金系列,如4032
5XXX 表示是铝-镁合金系列,如5052
6XXX 表示是铝-镁-硅合金系列,如6061、6063
7XXX 表示是铝-锌合金系列 如7001
8XXX 表示是上述以外的合金体系

一系

在所有系列中1000系列属于含铝量最多的一个系列,纯度可以达到99.00%以上。1000系列铝板根据最后两位阿拉伯数字来确定这个系列的最低含铝量,比如1050系列最后两位阿拉伯数字为50,根据国际牌号命名原则,含铝量必须达到99.5%以上方为合格产品。

一系的铝成形性、表面处理性良好,在铝合金中其耐蚀性最佳。其强度较低,纯度愈高其强度愈低。

手机上常用的到的有1050、1070、1080、1085、1100,做简单挤压成型(不做折弯),其中1050和1100可以做化学打沙、光面、雾面,法线效果,有较明显的材料纹路,着色效果好;1080和1085镜面铝常用来做亮字、雾面效果,无明显材料纹路。

一系的铝材都相对较软,主要用来做装饰件或内饰件。

二系

特点是硬度较高,但耐蚀性不佳,其中以铜原属含量最高,2000系列铝合金代表2024、2A16、 2A02。2000系列铝板的含铜量在3-5%左右。

2000系列铝棒属于航空铝材,作为构造用材使用,目前在常规工业中不常应用。

三系

3000系列铝棒是由锰元素为主要成分。3000系列铝合金代表3003、3105 、3A21为主。含量在1.0-1.5之间,是一款防锈功能较好的系列。

常用作液体产品的槽、罐,建筑加工件,建筑工具,各种灯具零部件,以及薄板加工的各种压力容器与管道。成形性、溶接性、耐蚀性均良好。

四系

通常硅含量在4.5-6.0%之间,含硅量较高强度就相对较高,4000系列铝棒代表为4A01、4000系列的铝板属于含硅量较高的系列。汤流良好,凝固收缩少,属建筑用材料,机械零件,锻造用材,焊接材料; 熔点低,耐蚀性好,具有耐热、耐磨的特性。

五系

5000系列铝棒属于较常用的合金铝板系列,主要元素为镁,含镁量在3-5%之间。5000系列铝合金代表5052、5005、5083、5A05系列。又可以称为铝镁合金。主要特点为密度低,抗拉强度高,延伸率高。在相同面积下铝镁合金的重量低于其他系列,在常规工业中应用也较为广泛。

在手机上最常用的是5052,为中程度强度之最具代表性合金,耐蚀性、溶接性及成形性良好,特别是疲劳强度高,耐海水性佳,常用来做强度要求高的产品,但其着色效果较不理想,适合做喷砂工艺,不适合做化学打沙、雾面等,主要使用铸造成型的成型方式,不适合挤压成型。

六系

6000系列铝合金代表6061 主要含有镁和硅两种元素,故集中了4000系列和5000系列的优点6061是一种冷处理铝锻造产品,适用于对抗腐蚀性、氧化性要求高的应用。可使用性好,容易涂层,加工性好。

在手机上用的较多的是6061和6063,其中6061的强度高于6063,使用铸造成型,能够铸造出较为繁杂的结构,可以做带卡扣的部件,如电池盖等。

七系

主要含有锌元素,7000系列铝合金代表7075 。也属于航空系列,是铝镁锌铜合金,是可热处理合金,属于超硬铝合金,有良好的耐磨性。目前基本依靠进口,我国的生产工艺还有待提高

八系

8000系列铝合金较为常用的为8011 属于其他系列,大部分应用为铝箔,生产铝棒方面不太常用。

铝合金中各合金元素
对合金性能的影响

网友:
学习了。
我常用的是6061和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