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的问题

楼主(2022-11-12):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图片上的蓝色零件受一个向左的力,其它两个零件固定。3个零件之间的摩擦系数都是0.12,也就是摩擦角是7°,先是用50公斤的力左推蓝色零件,然后再用反向30公斤的力把它退出来,会不会因为摩擦力导致抽不出来啊?谢谢!

网友:
如果蓝色的东西没变形,应该可以拉出来的,而且不用那么大力

网友:
没有润滑油,大概率锁死了

网友A:
蓝色零件啥材质,50Kgf变形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零件啥材质,50Kgf变形量如何?

材料Q355,变形量没算,应该很小,比压<60Mpa

楼主:
z材质都是Q355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361905
看懂了这个链接,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啥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361905
看懂了这个链接,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啥情况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摩擦系数这么小,不考虑变形,不用推都可以自己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