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行星架的齿轮轴是什么装配工艺,铆接的吗

楼主(2022-11-12):
这个行星架的齿轮轴是什么装配工艺,过盈的吗,用哪个公差?

网友:
好像是,上回看到At变速箱里的结构

网友:
拿卡尺量一下两端

网友:
过盈配合,轴用液氮冷却,直接就装上去了

网友:
感觉是过盈压装的

网友:
过盈配合,热套装配。

网友(2023-01-04):
没那么简单

网友:
过盈,然后做工装液压机压装,孔走个负三丝左右的公差,轴走个-5u,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