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短时间超过公称力矩会不会坏

楼主(2022-11-12):
联轴器短时间超过公称力矩3%~5%,联轴器会不会坏?

网友:
不会,一般都有余量。

网友:
不要冒险

网友:
主要你这个短时间频率是多少,这个很关键,影响寿命。

网友A:
正常的设计不会。甚至很多行业例如电梯超过百分之百大部分也不会坏。

但是问题就是工程中大部分设计没那么强。。准确的寿命和负载设计一般不大可能的

网友:
绝大多数联轴器都会在启动时超过你的额定计算力矩

网友:
超那一点不碍事的

网友:
只要你不买假冒伪劣产品就行,常规的都有个最大扭矩和额定扭矩,超过额定扭矩时间不长没事,超过最大扭矩有些比较差的可能就废了,不过一般计算都会给自己留余量的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买的联轴器有没有虚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设计不会。甚至很多行业例如电梯超过百分之百大部分也不会坏。

但是问题就是工程中大部分设计没那 ...

你口中的机械设计不就是超载不成用,到寿命就坏么。到这怎么就又不好使了呢?

网友:
还有一种过载保护联轴器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口中的机械设计不就是超载不成用,到寿命就坏么。到这怎么就又不好使了呢?

TNND,你要把我气死,我什么时候表达过这个意思!当我弱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NND,你要把我气死,我什么时候表达过这个意思!当我弱智么?

网友(2023-02-14):
不能长时间超负荷运转

网友:
这么高端吗?   联轴器还搞得这么魔幻!

若即若离的,搞得跟把妹似的。都是很应景!

网友(点评):
如果联轴器都搞出把妹的效果。那么你的机器设备里面是不是还有貂蝉?还有黛玉? 西施? 玉环?。。。。。。。这一众倾国倾城下来,靓仔你招架得过来吗?

网友:
联轴器在设计时公称力矩都会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