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户发的表面喷涂的工艺没看明白

楼主(2022-11-13):
表面喷漆,氟聚氨酯磁漆.II.E,请教大佬这里的IIE是什么工序

网友A:
去查下标准吧,II是指的好像是油漆面等级,E是指恶劣环境,如果是专业做喷涂的应该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查下标准吧,II是指的好像是油漆面等级,E是指恶劣环境,如果是专业做喷涂的应该了解的

谢谢说明。我又查了标准,没有找到,不过这种这个外壳要求在各种环境可靠性高,比较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