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栓等级和自身材料屈服强度问题

楼主(2022-11-13):
根据6.8级螺栓要求,屈服强度应该是600X0.8=480MPa,但是像304不锈钢的屈服强度仅为205MPa,这个是为什么呢,是晚辈哪个地方的概念理解错了吗?
还请诸多大佬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时候找找度娘,
螺栓性能等级标号有两部分数字组成,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值和屈强比值。

网友(点评):
这里要注意的是公称~

网友A:
4.8、8.8~12.9,都是碳钢或者合金钢材质的螺栓、螺钉
不锈钢的不是这种表示方法,用的A2-70、A4-70等表示方法,不锈钢材质的紧固件表示方法和碳钢、合金钢系列的紧固件表示方法是不一样的。其材料的强度是通过人处理等方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8.8~12.9,都是碳钢或者合金钢材质的螺栓、螺钉
不锈钢的不是这种表示方法,用的A2-70、A4-70等表示 ...

前辈,我也看到了一些大佬们说:不锈钢螺栓其实是有自己的强度等级,如果说不锈钢螺栓4.8,6.8,8.8级,那只不过是等效过去的;
您说这个是“其材料的强度是通过人处理等方式实现的”,是说不锈钢在达到6.8级螺栓这个强度是通过对普通不锈钢进行处理之后才可以的?比如说304不锈钢205MPa的屈服强度,通过处理达到480MPa的屈服强度,可以用于6.8级螺栓
不知道晚辈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也看到了一些大佬们说:不锈钢螺栓其实是有自己的强度等级,如果说不锈钢螺栓4.8,6.8,8.8级,那 ...

前辈不敢当,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不敢当,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
6.8级是结果,304是制造原材料。换个说法,我需要1公斤高强钢,使用的原材料是2公斤低碳钢,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建议题主查一下国标推3098.1,标准中的表2规定了紧固件可使用的原材料和热处理要求,表3规定了紧固件要达到的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