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备体被转换成setp格式,单一零如何快速出材料表

楼主(2022-11-13):
单一零如何快速出材料表,或者凯元或者复制软件分析出里面材料不是一个个去数数。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设计到多实体的编辑,不太好搞啊

楼主:
的确不大好搞,一个个去数数多少个孔太麻烦了,螺栓几百个阀门。

楼主:
有木有办法,把单个特征实体单独转换过来。

网友:
单一零件再重新变成装配体

楼主:
不知道大佬有木有好方法

网友:
可以考虑实体转特征把孔的特征直接转出来

网友:
转换时候已经成为孤儿了,只有重新命名加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