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刨床刨不锈钢怎么不震刀

楼主(2022-11-13):
     刨床刨不锈钢,用的普通白钢刀。开一条5.5MM宽3.5MM深的槽。但是刨出来底面不平有波浪纹,震刀厉害。。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不震刀,底面平整

网友A:
白钢刀能刨不锈钢?也是人材啊,

网友:
机床找原因,是不是滑枕轨道间隙过大,拍板锥销过松,燕尾导轨楔条松了,刀片后角太小。逐个排除。刀片磨防振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钢刀能刨不锈钢?也是人材啊,

一直白钢刀。

网友:
为啥不用三面刃铣呢????

网友:
插槽的话白钢刀做铝还可以,不锈钢的话建议换高速钢或钨钢

网友: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刀口开的锋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