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热处理淬火硬度60了,再渗氮会开裂吗?

楼主(2022-11-13):
如题,  硬度高不适合渗氮?   有必然关系?

网友A:
渗碳主要是为了提高低碳钢零件的硬度,硬度已经达到洛氏60度了,还需要渗碳吗

网友:
渗氮是处理软材料表面的,内部硬度不会增加,整体硬度都60度了,再渗氮也没什么意义了吧,常规还真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
渗氮处理本身就是一种减少零件变形和抗腐蚀的表面硬化技术,你都淬火了再渗氮处理该变形的都已经变形了,为啥都渗氮处理了还要先淬火干啥?渗氮处理也能达到你那个硬度

网友:
这是兼并了调质的回火工艺了?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碳氮共渗,硬度比渗碳低,但是防腐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主要是为了提高低碳钢零件的硬度,硬度已经达到洛氏60度了,还需要渗碳吗

前工序调质,搞硬了!!

网友:
渗氮温度500以上,那个60怕是保不住。

网友:
H13是个例外,淬火有HRC58,氮化也降不了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工序调质,搞硬了!!

什么材料?调质过后还能这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