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铁焊接

楼主(2022-11-14):
想用普通手把电焊机焊一个产品(钩子是铜的 和一个铁片焊接),用什么电焊条可以焊?这是焊好的了,焊接位置黄圈位置。

网友:
铜和铁焊接就在电气柜地线排见过这种需求  帮顶一下 我不会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纤焊吗

想用手把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焊条?

网友(点评):
这就不知道了,以前在工地拿个小桶烧了锡还是什么的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钎焊

想用手把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焊条?

网友C:
见过用氧焊,用铜焊条,比如刀具的刀片与刀柄的焊接,不过刀片是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用氧焊,用铜焊条,比如刀具的刀片与刀柄的焊接,不过刀片是合金

这也是用的钎焊工艺   现在是想用电焊工艺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焊条

网友D:
用螺丝固定不是更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螺丝固定不是更简单么。

客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