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板的刚度计算

楼主(2022-11-14):
在设计一个水箱时,个人觉得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板厚应尽可能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那么问题是怎么去计算它的板厚和变形量,还有变形量多少可以接受,我们应当把它简化成什么样的力学模型呢?水箱放在水下10米,理论上水压为0.1map,和大气压差不多。

楼主:
水箱尺寸

网友A:
为什么中国人不做机械设计或者计算呢??因为太难了,哪怕你这么一个理想的小东西。。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不同的切入角度,计算的目标截然不同,也许真正需要考虑的东西压根就不是你提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现实中对于老百姓而言,不需要设计,经验和模仿足够了。

网友B:
你这是放在水里,是考虑空箱被水压扁了吧

网友C:
你这是水箱么,你这是潜艇。,为啥不做成圆的,放在水里的,还要考虑圆桶的屈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放在水里,是考虑空箱被水压扁了吧

是的

网友(点评):
8毫米厚没啥事,70MPA左右。Q235扛的住。

网友(点评):
楼上的强,你怎么得到的70MPA,我刚刚软件跑了一下,60,你理论算的70??强!

网友(点评):
我也是Sw跑的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水箱么,你这是潜艇。,为啥不做成圆的,放在水里的,还要考虑圆桶的屈曲问题

差不多的意思,客户要求做成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中国人不做机械设计或者计算呢??因为太难了,哪怕你这么一个理想的小东西。。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不 ...

你的意思是中国人不学高数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中国人不学高数呗

这智商真让人着急,还他妈故意的?我说不做机械设计,那句话说了学生不学高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的意思,客户要求做成这样的

这个算的好像不对,删除了,后面重新给你算了一下,8感觉还是挺靠谱的,但是算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约2mm就够了,不过我也是外行。大致用200MPA的屈服估了一下,板或者壳不是那么好估算的(简支固支都不 ...

刚刚用软件跑了一下,2mm是不行的。
4mm,  应力是241, 变形6.5mm..刚刚靠近屈服。。
8mm, 应力 60mpa, 变形0.7。OK的。

6mm, 应力108,  变形1.7,也OK的。。但是综合考虑,如果你要给安全系数什么的,我觉得7-8个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的好像不对,删除了,后面重新给你算了一下,8感觉还是挺靠谱的,但是算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软件跑了一下,2mm是不行的。
4mm,  应力是241, 变形6.5mm..刚刚靠近屈服。。
8mm, 应力 60mpa, ...

我用SW跑了一下,8mm的最大变形量为0.5,感觉也够了,请教一下,这个变形量我们一般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W跑了一下,8mm的最大变形量为0.5,感觉也够了,请教一下,这个变形量我们一般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

没特殊要求就是你看着变形大小顺眼而且也不断就行

网友E:
@晓昀 同样的问题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晓昀 同样的问题来了。

中国现在各种这些东西就基本抄抄袭和拍脑袋,大部分完全没设计。

而一但说到设计,因为没经验,大部分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该这么简化边界条件,是不是考虑水压就行了,是不是考虑金属自己重量,是不是要考虑失稳,是不是要考虑刮风,就算是最简单的只考虑水压,那么拐弯的焊接什么的是不是要考虑。。。细节一扒拉多了。。可是细节考虑的越多做的越多,也常常就错的越多,要求还死高,成本会越推越高,能考虑这些的团队价格很贵啊,----设计的尴尬就来了,花了无数的钱估计也没好多少,甚至比完全抄袭错误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的意思,客户要求做成这样的

为何不考虑加筋?

楼主:
所以先计算有没有必要加筋,如果OK,就不用加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现在各种这些东西就基本抄抄袭和拍脑袋,大部分完全没设计。

而一但说到设计,因为没经验,大部分 ...

是啊,感觉学每上好,

网友F:
建立3D模型之后,最好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做分析,设置边界条件,并加载。工作环境是海水?海水腐蚀非常厉害,材料选型要注意。变形多少能接受,你看看你所处行业要求或者看看钢结构设计规范,里面有通用规定。
水箱外压考虑10米静水压和大气压。

网友:
他们连理论基础都不知道,分析的数据也都是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建立3D模型之后,最好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做分析,设置边界条件,并加载。工作环境是海水?海水腐蚀非常厉害, ...

请问这是用哪种板壳理论,是哪种边界条件,如果这一切的理论都不清楚那又怎么能张口就是什么有限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用哪种板壳理论,是哪种边界条件,如果这一切的理论都不清楚那又怎么能张口就是什么有限元呢

他这个倒是没那么复杂。。FEA应该很容易的,理论计算倒是比较复杂,边界不好简化和确定,模拟反倒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用哪种板壳理论,是哪种边界条件,如果这一切的理论都不清楚那又怎么能张口就是什么有限元呢

麻烦有空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