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用的压缩空气系统怎么做?

楼主(2022-11-14):
选吸干机还是冷干机好

网友:
冷干机,除油除水

网友:
螺杆空压机,经过水塔冷却,把气体温度降到环境温度+4,再经冷冻干燥机,再经两级过滤,除水,除油,除尘,喷涂用气压力高,用气量大,前面用水塔的目的是节省成本,让冷干机减小功率,螺杆空压机出气压力1.2,过滤完减压到1.0,保证用气平稳.可再配一台7.5KW的活塞空压力,这样用气少就活塞机工作,螺杆机不允许频率启动,
关于成本,活塞空压机成本低,保养便宜,耗电少,寿命长,缺点就是噪音大,在不在意噪音的情况下选 择活塞,螺杆机耗 电高,保养贵,寿命低,维修贵,优点是出气量大,噪音小,

网友(点评):
活塞机响点,保养很便宜,划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