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采购的时候国标都是哪些??

楼主(2022-11-14):
一直没有搞明白普通碳钢板,比如Q235B。。
碳钢无缝管
Q235圆钢。
国标都是哪些?
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需求,军用有gjb,普通就国标,航标,百度你搜钢棒标准,你就可以看到gb1220,主要是看里面供货状态和力学性能等,看自己需求是否可以满足,然后就可以去买说要这个标准的,一般大量的话也可以和钢厂沟通特殊情况

网友:
GBT_700-2006_碳素结构钢/GBT 17395-2008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