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条原来是这样制造的

楼主(2022-11-14):
说起电焊,估计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那刺眼的白光,近距离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还有工人师傅那一身的防护装备。

小时候每次经过电焊施工的地方就觉得好奇,都会忍不住想上前去看个究竟,但都会被父母叫回来,还让我们赶紧扭过头去不要看,以免闪到眼睛,但这还是挡不住好奇心,一根小小的电焊条怎么将钢铁焊的那么牢,悄悄的还会捡半截电焊条来,在火中烧红试一番看能不能也将铁块焊住。

图片来源:pixabay

现代社会对钢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由金属来做成的,而很多金属又不能一次性浇铸而成,因此这就需要通过电焊机来焊接完成,在电焊的过程中焊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电焊条是在电弧焊时将其通电高温熔化,填充在焊接工件连接处的金属条,通常根据焊接工件的材质选用相对应的焊条,电焊条可以用于同种钢材的焊接或者不同钢材之间的焊接。

焊条的结构
焊条是由内部的金属焊芯和涂在外面的药皮组成,焊芯的外形就是一根具有一定直径和长度的钢丝,焊芯的主要作用就是传导电流将其加热熔化,通过填充连接工件使其熔化在一起形成焊缝。
用于焊接的焊芯材质,一般可分为碳钢,合金钢和不锈钢,但是为了达到焊接要求对焊芯的材质和金属元素有特别的要求,还会对一些金属元素的含量有严格规定,因为焊芯的金属成分将直接影响到焊缝的质量。

在焊条外面会有一层涂料,而这层涂料就被叫做药皮,在焊接中药皮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直接用电焊芯焊接工件,就会让空气等物质进入到电焊芯熔化的金属中,并且还会在熔化的金属中产生化学反应,这就会直接造成焊缝有气孔及裂缝等质量问题,直接影响焊接的强度, 而加入了特殊元素的药皮在高温下会分解熔化成气体和熔渣,能有效的阻止空气进入从而提高焊接质量。
药皮的成分有:硅盐酸,氟化物,碳酸盐,氧化物,有机物,铁合金及其他化学粉末等等,按一定配方比例混合制成,不同型号的焊条药皮成分也不同。
涂在焊芯表面的药皮一般有厚薄两种,而药皮的主要成分都基本相同,常见有三种类型,即熔渣剂,气体产生剂,和脱氧剂

熔渣剂属于一种化合物,它能在焊条熔化时很好的保护熔化的金属液态防止空气进入,从而改善焊接的质量。

气体产生剂主要由淀粉和木粉等物质组成,这种物质有一定的还原性能。

脱氧剂则是由钛铁和锰铁等物质组成,一般这种物质能提高金属的耐磨度和耐腐蚀性。

除此外,焊条表面的药皮还有其它类型,每种类型的成分和比例也会有所不同。

焊条制造过程

焊条的制造过程是按照焊条的设计要求制造焊芯和制备涂料,并将涂料均匀的涂覆在焊芯上面,使其达到设计要求合格的焊条。

首先将成卷的钢条从卷轴上牵引出来,在机器中将钢条表面的锈迹去除干净,再将其拉直,通过机器将钢条剪切成焊条的长度。

接下来就需要制备焊条表面的药皮,将药皮的各种原料经过过筛去除杂质,再按照比例倒入到机器中,还要加入粘结剂,通过机器的搅拌让所有的粉状原料充分混合。

将混合后的料粉放入一个模具中,通过机器压制后变成一个中间带有圆孔的圆柱形的料筒。

将压制好的多个料筒放入机器内,将焊芯整齐的放入机器送料口,焊芯从机器送料口依次进入机器中,焊芯在从料筒中间通过时由于机器的挤压,将粉料均匀的涂覆在经过的焊芯上,就变成一层药皮。

焊条在涂覆的过程中会将整根焊芯都涂覆上药皮,为了能够让焊条便于夹持和导电,就需要将焊条的头部和尾部打磨掉药皮露出焊芯。

经过了涂覆药皮,磨头和磨尾后的焊条将被均匀的排列在铁架上,被送到烘箱内烘干。

为了能够方便的区别焊条的规格和型号,就需要在焊条上印字,焊条在传送带上移动的过程中,通过传送带上面的橡胶印字滚轮给每一根焊条印字。

印好字的焊条就制造完成了,通过对焊条进行检验合格后就可以包装销售了。

利用焊条能让焊缝呈现出精细美观的鱼鳞焊,没有很多年的焊接工作经验,焊工们很难焊出如此漂亮的焊缝来,那么为什么鱼鳞焊那么难嘞。

注:我们平时说的鱼鳞焊其实指的是TIG焊接(非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普通焊条电弧焊(手弧焊)也能焊出鱼鳞焊,鱼鳞焊只是说外观漂亮,焊接质量不一定是最好的,据老师傅介绍,真正好的焊接是焊缝平整看不出哪里做了接头!

作为工业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焊接方法,电弧焊操作方便,适应性强,适应用于不同钢种,各种位置,各种结构的焊接,在操作时焊工只需要将电焊机的正负两极分别连接在焊条和焊接工件上,焊条与被焊工件的接触都能使电路瞬间短路,在电路短路时焊条与焊件之间产生高温电弧,过多的电弧热将焊条和焊件局部加热到熔化状态,熔化的焊件与焊条一同形成金属液态。

随着电弧向前移动,熔化的金属液态逐渐开始冷却形成焊缝,由于焊接时需要有足够的焊料来保证焊接质量,否则将会造成漏焊,虚焊等质量问题,于是多余的焊料会在焊接中形成焊渣,而这层焊渣会在焊接完成后被清理掉。

所以说焊工技术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焊接质量的高低,以及焊缝外行的美观程度,鱼鳞焊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要焊出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

图片来源:pixabay

当人们称赞那些钢铁桥梁的坚固,隧道的绵长,海上巨轮的雄伟之时,无不有小小焊条的贡献,只要为焊条通上电,就能将无数钢铁部件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上有了焊条,让无数分裂趋于统一,让分散结为整体,让单薄变得更雄厚,焊条燃烧到哪里,哪里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网友:
药皮是如何涂覆在焊芯上的?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