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听到钛合金都觉得很牛,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楼主(2022-11-14):
我们在一些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经常能看到介绍建造航母有多么的烧钱,这是因为航母的建造需要涉及到很多技术领域和相关的材料,所以说建造航母光有钱还不够,还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材料研发能力。

图片来源:pixabay

曾经有报道说航母甲板上一颗铆钉就能换一辆轿车,可见有多烧钱,这种铆钉也不是普通的铆钉,它是用钛合金材料制成的铆钉,这种昂贵的钛合金铆钉并不是满甲板都是,也只有在起落战斗机的地方才有。

因为战斗机在起飞时会喷出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气体,这就需要对甲板有耐高温的要求,而对耐高温材料的焊接技术又不成熟,所以甲板之间的拼装就需要靠钛合金铆钉来完成。
钛合金是以钛为基础加入了其它元素组成的合金,钛合金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大,弹性小,耐高温和耐腐蚀等特点,主要用于航空发动机,火箭,导弹的部件,(普通工业也会用到钛,钛的等级也有很多,不同行业根据要求会选择合适等级的钛。)

钛合金是比较年轻的一种金属,从被研发出来到现在也就六,七十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后传统的钢铁和铝已经不能满足航天航空,航海等领域的需求,在1954年由美国公司研发出了钛合金材料。

每当说起一个产品的材料采用了钛合金时,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因为钛合金这种材料特别的贵,在很多人眼中钛合金都是高档金属材料的代名词,这么金贵的材料一般都是用在航空发动机上,它还是一些尖端武器装备的最理想材料。

但事实上,组成钛合金这种材料的主要金属钛并不稀有,在地球上钛元素的含量占到地壳总质量的0.45%,仅次于铁,铝,镁等金属元素,目前已知的钛矿物种类就超过了140多种,储量也是很丰富的。
在自然界中钛存在于钛铁矿和金红石等矿物中,纯钛呈银灰色,同时它也是一种轻质金属,钛的密度只有4.54克每立方厘米,熔点在1668摄氏度,具有可塑性。

而真正让钛备受追捧的还是它本身具有的特性,作为一种轻质金属,在所有元素中,钛的重量与强度的比例最高,重量比钢轻44%,但机械强度却与钢差不多,比铝强3倍,钛拥有极强的抗腐蚀能力,与铝相似的是钛在常温下表面也会覆盖一层致密的氧化膜。

其无毒,无磁的特点也很适合于工业生产,液态钛几乎可以与所有金属相溶,因此可以与多种金属形成合金,通过加入一定比例的其它金属元素,可以让冶炼出来的钛合金在保证重量轻,强度大,耐腐蚀特性的同时,还拥有更大的强度或者更强的耐高温度性能,甚至还拥有记忆能力,钛是与人体最相容的一种金属,在医学领域也有使用,比如心脏支架,骨科钛板等,日常生活中一些眼镜框,手表框,还有一些体育用品也会广泛使用钛合金。

有人就疑惑了,钛这种金属也不稀有,而储量又那么多,为什么钛合金还那么贵重呢?
这就会涉及到金属的冶炼技术,钛合金对冶炼环境及其苛刻,钛在高温条件下化学活性小,所以冶炼钛合金必须要在高温下进行,一般情况下钛合金冶炼温度要在800摄氏度以上,并且还要在真空的环境下操作,这个冶炼环境相对于钢铁等金属要高很多,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久而久之钛合金就成了所谓的稀有金属,这就导致了它的价格居高不下。

虽然钛合金的产量低价格贵,但并不代表用得少,特别是各国在一些尖端武器装备和国之重器上对钛合金的使用也是很豪放的,据透露,中国歼-20使用的钛合金大约占机身重量的20%,这些钛合金主要用于机身的结构材料。

目前钛合金材料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应用是最多的,所以也将钛合金叫作“空间金属”,它重量轻,强度大又耐高温,特别适合制造航空航天器,很多以前使用铝合金的部件都改用了钛合金。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飞机的最高航速时是音速的3倍以上,这么快的超音速飞行,会使飞机与空气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一般当飞行速度达到音速2倍以下时机身用铝合金就可以了,当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2倍以上时,铝合金就经受不住了,就必须采用耐高温和性能更好的钛合金,当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3倍时,机身就要使用更多的钛合金。

一些攻击核潜艇的内压艇壳,鱼雷舱等部件都是用钛合金打造,钛合金材料无磁,耐腐蚀,强度极高,可以有效的抵抗炸弹的冲击波,还有就是能够下潜得更深,例如我国“蛟龙号”载人舱就使用了钛合金材料,能够下潜到7000多米的深海,这就相当于每平方米要承受7000吨的压力,压力大得惊人啊。

现在各国除了在航空,火箭发动机,潜艇,战机等高精尖设备上大量使用钛合金外,在常规或者单兵装备上也广泛使用钛合金,例如榴弹炮,防弹头盔等。

目前世界上钛合金技术最强,应用最多的就是美俄中,而中国的钛矿储量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8.9%,其中钛铁矿储量约为7.2亿吨,占全球钛矿的92%,金红石储量约为4700万吨,二者合计储量约7.67亿吨,这应该就是所说的家里有矿,对于钛合金的冶炼和加工也已经实现了产业化,所以说钛合金在中国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已经不存在原理和技术问题了,相信未来钛合金这种“空间金属”不再只是航空航天领域才会使用。

网友A:
就好奇,民企能用上么?

网友(点评):
有民企用的呀

网友(点评):
钛白粉可以随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好奇,民企能用上么?

钛合金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你去淘宝搜棒料板材都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你去淘宝搜棒料板材都有卖的。

关键是加工,一般的CNC厂用的铣刀都是能切的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加工,一般的CNC厂用的铣刀都是能切的动么?

可以的,钛合金很软的啊,很容易加工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硬,事实上普通的钛合金制品,随身携带都会有很多划痕出来的。

网友(点评):
6B学到了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在用啊

网友:
以前上班,无意中得到一个直径7毫米,长度五六百毫米的钛合金棒。拿来做啥呢?做一个钓鱼的支架吧,又轻又不会生锈。谁知弯不动!宁折不弯!无奈拿回家给老妈做通火条吧,一直用到老妈不在,用了十几年不损耗。

网友C:
太扯蛋,要不是我以前天天加工钛,就给你骗了 ,钛密度是4.8,钢7.8,钛的强度,不如合金钢,强度不如合金钢,疲劳强度不好合金钢(就是寿命低、)不信可以查客机用钛螺丝,因为断裂掉了几架,最后换成合金钢。钛这玩意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过程,就明白,用CR12做模具,可以冲压钛,用钛做模具能冲压CR12吗,这一对比CR12明显比钛强度高,硬度高。大家在网上所谓的钛做潜水艇,军用上,无磁才是关键,
科普一下,现在汽车发动机用铸铁和铝,车厂都宣传铝好,实际上铝降了便宜全是缺点,缺点有,强度低,易腐蚀(生锈),耐温差,易变形(漏油主要原因就是变形),散热快(这个是缺点不是优点,发动机是热机,他要保住温度才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铸铁除了贵,一般比铝贵1-3倍,优点有不变形,强度高,耐腐蚀 ,耐 高温,耐磨,所以用铸铁做的柴油发动机,缸压可以很高但并不漏油,寿命也长,400W公里以上,关于重量,这更扯,大家可以看一下轮胎,铝的厚度20左右,钢的3MM,实际3MM的钢的强度比20厚的铝还高,可以参照大货车,压20T没压力,
汽车发动机车厂都在宣传铝好,实际上这是资本的原因,连轮胎都是钢的好,不要扯什么钢不漂亮,钢镀硬络能不亮。关键在于成本,成本才是关键,包括现在宣传的铝保险杠,各大车评人都在说铝高档,这也是扯蛋,车厂是因为铝便宜才用铝,包括车底盘,钢件从强度,寿命,钢性,都完胜铝。重量也轻,但底盘用热锻件和用铸铝件,铸铝件明显成本低于热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扯蛋,要不是我以前天天加工钛,就给你骗了 ,钛密度是4.8,钢7.8,钛的强度,不如合金钢,强度不如合金 ...

车用的应该是铝合金比较贵吧,之前不是国产的奔驰简配把铝合金的引擎盖换成钢的么,不是说明铝的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用的应该是铝合金比较贵吧,之前不是国产的奔驰简配把铝合金的引擎盖换成钢的么,不是说明铝的贵么

资本宣传,资本为了省钱,所以用铝,当然要找人说铝贵,你可以这样看,铸铁有什么不好,耐 磨,耐高温,抗震,强度高,这 些都是铸铁的优点这些也是发动机要的优点,对厂家来说,缺点就是贵,对生产技术要求高,对设备要求高,对工艺要求高,机加工也困难,还有就是铸铁发动机寿命太长,对厂家也是危害厂家利益。以技术的角度,你说一下铝有哪些优点,除了便宜,你又扯散热好,发动机是热机,他要散什么热,热都不够用,说不生锈,这个太扯了,铝在铸铁面前根本不够看,铸铁井盖,多少钱都是好的

网友:
磁悬浮熔炼定制工厂,可生产钛合金靶材,钛铝合金,以及其他特殊合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