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软件打开出现弹窗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14):
各路大神,CATIA打开出现这个弹窗怎么解决?
win11系统,catia P3 V5-6 R2019 版本,电脑屏幕分辨率是1080p。
有没有遇到过的?求支招

每次打开会出现这个弹窗,软件也可以打开,但是关了这个窗口,软件也关闭。

网友A:
还没遇见过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B:
Windows 11?

三种方法:
第1种:右键快捷方式,在 选项 处更改为 使用旧版控制台;
第2种:右键快捷方式,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或者右键快捷方式属性兼容性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打勾;
第3种:直接运行...\win_b64\code\bin\CNEXT.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 11?

三种方法:

谢谢,我重装了系统,暂时没有发生,我再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应该是Win11升级造成的,右键快捷方式改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应该是Win11升级造成的,右键快捷方式改完就好了。

具体怎么设置的?我重装了系统,今天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的?我重装了系统,今天又出现了

照三楼说的第一种方法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