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工程图箭头延伸线长度问题

楼主(2022-11-14):
如图,箭头外面的线太长了,占位置,想改短些,没找到正确方法,有没有知道怎么设置的朋友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用户默认设置里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默认设置里可以改

嗯嗯,我第一张图里面的就是在用户默认设置里面改的,不过没成功

网友:
制图里要读取保存的制图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