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镜像以后怎样出展开图

楼主(2022-11-15):
SW2018,发现钣金件镜像模型是不能展开的,当然可以将原件展开图的折弯方向改成相反,或两个件出一张图,说明是对称件,但有时只做一个镜像件,直接在工程图上出展开图就简单明了,或者在这里只讨论可不可以的问题

网友:
SW里面的钣金件,能展开是调用了一个配置,展平的配置。
生成镜像零件后,这个展平的配置就没有了,手工建一个就好了。

网友:
工程图断开连接,镜像原展开图,删除源。

网友:
钣金既然想搞展开,就不要在装配体镜像呀,零件里镜像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