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O型阀可以换成M型阀么

楼主(2022-11-15):
两个油缸可同时动作,也可实现某个油缸单动另一个停止

楼主:
此图为液压图

网友A:
1楼是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是啥图

1楼图上传错误,2楼是液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图为液压图

不能换,换了两个油缸就 不能 单独运行了,油都从M机能跑了。。。。

网友: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