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机构电机选型?求教

楼主(2022-11-15):
一个转盘机构,采用带抱闸减速电机驱动,齿轮传动,回转支承齿数98,小齿轮齿数20,转盘直径1500mm,带物料总重最大300kg。定位精度在2°左右。之前给配的电机
0.37kw i=110.73 12rpm Ma=180Nm变频控制。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算的?转盘机构的电机选型需要计算什么?

补充内容 (2022-11-16 11:12):
网上查了点资料,是不是先算转盘惯量J=mr2  角速度W   估计加速时间T   求角加速度α  再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得到力矩M=Jα。再乘个安全系数。然后选减速机角速度和力矩大于计算值就可以了? 加速时间估多少合适?

网友A:
要看你转盘侧放还是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转盘侧放还是朝上的

水平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有的呀,

网友B:
还需要知道速度、加速度和启停频率

楼主:
网上查了点资料,是不是先算转盘惯量J=mr2  角速度W   估计加速时间T   求角加速度α  再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得到力矩M=Jα。再乘个安全系数。然后选减速机角速度和力矩大于计算值就可以了? 加速时间估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知道速度、加速度和启停频率

角速度2.5r/min  约15秒启停一次 每次转36度。  加速度我看怎么说是估算的?估多少合适?

网友:
t=fr  -----f=t/r ----t=j*阿尔法   j=0.5*mr2  阿尔法=w/t   w=2πn  这是认为的哈  算出来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速度2.5r/min  约15秒启停一次 每次转36度。  加速度我看怎么说是估算的?估多少合适?

思路没什么问题,加速时间如果是普通电机的话1-2S,控制电机的话0.2S,用控制电机要注意匹配惯量,惯量比可以找电机供应商要,一般产品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