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3D测量问题

楼主(2022-11-15):
大家好:
请问下图中的两个面之间的距离怎么直接用测量工具测出来?
1:内嵌于圆筒的平板上表面
2: 圆筒内壁
要求测量尺寸:平板上表面至圆筒内壁的最小垂直距离?

网友A:
草图 描点  或者直接在草图上标尺寸测量

网友B:
板中心面剖开,直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 描点  或者直接在草图上标尺寸测量

好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中心面剖开,直接量

这个方法方便,复杂装配图也适用

网友C:
卡尺量板底到弧面内尺寸加上板厚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尺量板底到弧面内尺寸加上板厚不就可以?

主要是模型上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模型上量

那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D:
好多年没用过sw了,测量是不是有选项么,选内径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岂不是更简单

软件会量大头,图示尺寸直接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没用过sw了,测量是不是有选项么,选内径相切

尝试了,直接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