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布置和安装的合理性?

楼主(2022-11-15):
最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用螺栓固定铝板(金属板件) 多远布置一个螺栓孔位才合理。大佬们有没有可以指导指导的。现在小弟布置都是看板件大一点重一点 两个螺栓之间的孔位距离就近一点,轻一点小一点两个螺栓之间的孔位距离就远一点。这样做,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网友:
没有边界条件,没有负载,没有螺栓大小,没有任何设计说明,你这么问相当没问。你的螺钉的布置和大小理论上你根据计算得到你需要多大的预紧力得到的。。不同的边界会导致负载截然不同。

网友:
没有意义的问题,你看车床刀架恨不得螺栓接螺栓;而车床与地面本身一颗螺栓都没有

网友:
没研究过,坐等5楼答案

网友:
不同条件要求,距离不一样

网友:
(ง •̀_•́)ง(ง ˙o˙)ว你到是给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