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粗暴的问题,西门子触摸屏能当电脑显示器用吗?

楼主(2022-11-15):
如题,有个项目要用视觉,由于现场环境原因,想用触摸屏代替电脑显示器,省空间

网友:
搞得定驱动,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西门子的呢

网友:
看起来蛮粗暴的,可一点也不简单呀

网友A:
西门子HMI SMART LINE V3系列具有高分辨率,例如:10寸屏可达1024*600分辨率,64K色,LED背光。

网友(点评):
(,,•́.•̀,,)这东西看时间長了,眼睛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HMI SMART LINE V3系列具有高分辨率,例如:10寸屏可达1024*600分辨率,64K色,LED背光。

能不能当电脑显示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当电脑显示器用?

看你的视觉得到的视频和图片是怎样的。显示可以显示,问题是你要呈现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视觉得到的视频和图片是怎样的。显示可以显示,问题是你要呈现细节。

视觉得到的是图片,其实显示器只是标定时用而已,平时都不用显示器。由于现场环境原因,摆个触摸屏都已经勉强了,再摆显示器就很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觉得到的是图片,其实显示器只是标定时用而已,平时都不用显示器。由于现场环境原因,摆个触摸屏都已经 ...

麦哥,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拿一张工作图片,放在电脑屏幕上显示,
调到触屏分辨率对应的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看看能否接受。

网友:
没有见过西门子HMI带视频输入功能的, 国产和台湾品牌有见过. 估计楼主不会更换其他品牌HMI. 话说回来, 既然使用频率不高, 就把显示器放到机器内部, 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楼主:
电柜比较远,有五六米,难道调试视觉的时候抱显示器键鼠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柜比较远,有五六米,难道调试视觉的时候抱显示器键鼠过来?

无线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柜比较远,有五六米,难道调试视觉的时候抱显示器键鼠过来?

有这种需求的一般都在调试区域直接装个显示器了,整个挂架,如果设备价值足够高,直接上一体触摸屏电脑就行。价值低就整个普普通通的小显示器也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需求的一般都在调试区域直接装个显示器了,整个挂架,如果设备价值足够高,直接上一体触摸屏电脑就 ...

现场比较多水,感觉普通电脑显示器防水性能不咋滴,最主要是空间很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比较多水,感觉普通电脑显示器防水性能不咋滴,最主要是空间很窄

触摸显示屏,加一层防水罩,应该可行。

网友(2023-03-20):
触摸屏新手入行,请各位大神多多关照,感谢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