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发生器的使用

楼主(2022-11-16):
各位:
       如图的气路设计,吸盘主要是吸玻璃的,玻璃上有水。但经常吸不稳会掉玻璃。不知这个气路有没需要优化的?
       要不要加个真空负压表或是加真空电磁阀?

网友:
负压表不是标配么,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压力问题吸不住,还是水的问题吸不住

网友:
第一个,加负压表
第二个,加储气罐稳压
第三个,换吸盘型号,搞个吸附面积大的

网友:
吸盘吸附力校核过么?

网友A:
手机屏幕超声波清洁、光学玻璃打磨应用遇到过类似的需求。
屏幕有水时,不适用于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要保证真空发生器排气顺畅,即使管路有水,也可以顺畅排出,且真空流量、真空度稳定。PIAB的piClassci就可以保证足够的流量和真空度。

更重要的是,需要选择防滑吸盘。普通的白色或透明硅胶吸盘、黑色的NBR吸盘底部没有防滑抓条,移动时很容易导致真空抓取不稳定。推荐PIAB:

现场抓取屏幕超声波清洁上下料案例如下图:
改装前,屏幕有水,现有白色硅胶吸盘抓取会抛料或明显位移。且真空管路有水,影响真空度。

使用PIAB FCF25P摩擦吸盘,配合PIAB piClassic真空发生器,即使整屏幕都是水,依旧抓取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幕超声波清洁、光学玻璃打磨应用遇到过类似的需求。
屏幕有水时,不适用于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要保证 ...

专业

网友:
更像是吸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幕超声波清洁、光学玻璃打磨应用遇到过类似的需求。
屏幕有水时,不适用于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要保证 ...

piClassci  这个中文资料有吗  发份  786198629@qq.com

网友:
吸盘不稳定

网友:
水应该不是问题,排除真空度后,感觉像吸盘尺寸太小

网友:
感觉有水以后,更利于吸牢,但是吸盘也更容易与玻璃产生侧滑。
用了两个真空发生器同时作用到吸盘,这个似乎不太合适,一个吸盘漏气就影响所有吸盘。
真空发生器分别控制吸盘(一带二),吸盘交错布置比较好,另外玻璃侧面做限位放置侧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