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水流对A和B点的作用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2-11-16):
在一个密闭的容器中,水压1MPa(假设水压恒定不变),一根管引向室外大气,管径、长度、距离地面高度可以随意设定。我想知道水流对容器内A点和B点的作用力该如何计算。

实际情况就是自清洗过滤器内的水口吸污,距离水口多远处,吸污效果最好。

网友A:
水是静止还是流动?AB之间距离是多少?用伯努利方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是静止还是流动?AB之间距离是多少?用伯努利方程计算

水一直有外部水泵供应,可以理解为恒定的1MPa ,A和B的间距也是我随意写的,数值也是随意定。就是不知道这个算法。
或者换个问法,距离进水口距离x的点受到水压力是多少?

伯努利方程没找到关于A或者B点距离的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是静止还是流动?AB之间距离是多少?用伯努利方程计算

大佬

网友B:
一般是直接做仿真,只看流速就够了。但是相对流速,流线不用看么,太方了啊,会有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直接做仿真,只看流速就够了。但是相对流速,流线不用看么,太方了啊,会有涡啊

不是方的,圆管。看看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等大佬解答

网友:
找人做一个流体分析。你这边边界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简单和清晰。

网友:
这方程是流体通用方法,肯定不会有针对你的案例的特定参数了。。。 要么系统学习一下流体力学,要么申请外援。

网友C:
吸污口在底部效果最好。侧面效果差些,但不要伸进去,开口直接在壁上。水的高度越高,产生的旋涡越强,吸污自然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污口在底部效果最好。侧面效果差些,但不要伸进去,开口直接在壁上。水的高度越高,产生的旋涡越强,吸污 ...

这个只能在侧面。

网友:
因为流体复杂的流动特性,也有很多不同的流动模型,理论计算是没法人工完成的,只能通过计算流体力学(CFD)仿真得到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