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样条曲线问题

楼主(2022-11-16):
有一些图纸是用SW画的,工程图转成DWG格式后,更改比例后转换成DXF格式用线切割加工,好多样条曲线再线切割上不显示。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
目前用的软件只有SW和CAD。线切割系统是HL

网友A:
只能手动改图

网友B:
我是另存为工程图再将工程图另存为CAD格式,这样就是完整DWG格式文件了

网友C:
笨方法:用CAD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另存为工程图再将工程图另存为CAD格式,这样就是完整DWG格式文件了

在CAD里面有写线段是样条曲线,线切割不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笨方法:用CAD描出来

线段太多了,描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手动改图

怎么改图?再SW里面还是CAD里面?

网友:
可能没关系哈,
为什么要在dwg改比例再转DXF,sw工程图1:1能直接另存DXF啊

网友:
不清楚,我遇到的线割里不显示线的话,是我CAD里图层问题,后面全部用一个能显示的图层就好了

网友:
不更改比例直接缩放呢  没试过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图?再SW里面还是CAD里面?

我都是用PROE转2D图档;转图的时候好像有选择是不是样条曲线。SW没试过。客户发过来的2D图档样条曲线我都是笨方法在CAD里面改成直线/圆弧/等等

网友:
懒,线切割都不想画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cad版本保存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