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自由公差的用法

楼主(2022-11-16):
就是假如一个基板的完品尺寸是1200*1999*20,那么厚度20这个尺寸的公差,查表M标准是按照6-30这一段去查,还是按照1000-2000这一段去查呢?之前遇到过一个板标注20没有公差,做回来是19的厚度,问检查人员怎么回事,他们说按照自由公差这个完全是可以的,我因为也不太懂加上那个板子本身变成19影响也不是很大就没理会,这会儿又想起了这件事了,所以来问问。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直径50的轴,长度1200,那么50不标公差走自由公差的情况下,查表是按照3-60这一档还是按照1000-2000这一档呢?
谢谢。

网友:
我选6-30

网友(点评):
50的轴不是选30-120 中等m那个么?

网友:
6-30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明确,看你是对什么公差进行约束;例如第一个例子:20厚,1200x1999的尺寸,如果说发现板子厚度不够,这句话显然是20的线性尺寸公差不合格,所以应该看6-30,±1符合自由公差;如果发现板子弯了,四角在基面上高度不一致,这时候显然为平面度公差,基于整个面所以应为1000-3000;同理第二个例子50x1200的棒子:如果直径尺寸没到 为尺寸公差,30-120;如果圆度或者直线度不到,为形位公差1000-3000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板材的出厂合格的检验标准。 但楼主的意思用机加的方式,把板加工一次。。。两码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基板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热轧钢的话可以参考GB/T702-2017。还有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明确,看你是对什么公差进行约束;例如第一个例子:20厚,1200x1999的尺寸,如果说发现板子厚度 ...

多谢多谢,这么看来,我是真的被他们坑了,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解释的。我要拿到这个标准回头找他们理论去,刚才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个很直观的例子,他说你要是整一个1mm厚的板子,长度2000,你要按照2000的公差来搞,这个厚度可以搞成负的,皇帝的薄板啊。恍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点评):
皇帝的薄板,笑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基板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热轧钢的话可以参考GB/T702-2017。还有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我不是买材料,是买成品,我画图一个基板厚度是20,其实也没有2000那么长,只有一米三见方的样子,过来厚度只有19,然后他们告诉我自由公差按照1000-2000一档来看,做到19完全是可以的,我就被忽悠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明确,看你是对什么公差进行约束;例如第一个例子:20厚,1200x1999的尺寸,如果说发现板子厚度 ...

板子厚度查表,6-30我是按照M标准来的自由公差是±0.2。如果不标自由公差标准那按照最粗的标准来±1确实是刚好可以的。

网友:
自由公差是设计参考标准,看制造标准,比如热扎板的国标。

网友C:
你要哪个尺寸就按那个尺寸的标准呀,你的板厚是机加出来那就按6-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哪个尺寸就按那个尺寸的标准呀,你的板厚是机加出来那就按6-30

这次是被他们坑的死死的啊,他们说按照长度来算的,我也一直都不懂,下回拿这个帖子截图怼他们

网友:
板厚公差和宽度关系不大吧?

网友(2023-01-13):
钢板一般有标准的交货规范,同样规范中也会规定板厚的允许公差。

网友:
关于板厚这个问题,你要求板厚20的话又没有公差要求,供应商指定会买20的标准板,但是呢中国的标准板包括标准管的壁厚一般都是走下差的,如果这块板的一面或者两面又要求机加工平一刀的话,这就奔着19去了

网友:
楼主本人有不同看法,如果你在图纸技术要求里写了未注尺寸线性公差按1804-m,那就按所在范围去对应。但自由公差并不是1804-m,自由公差的说法没记错应该是159-59里的,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