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汽车现有产品形态及分析

楼主(2022-11-16):
1.多旋翼
现阶段创业公司最常见的构型之一。

优势:占地空间小,可垂直起降,精准悬停,操作简单,技术难度相对较小。

难点:能效较低,航程短,仅适用于短途运输。

例如小鹏现有的第五代机型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续航35分钟,自重560kg,最大载重200kg,单次飞行最远直线距离为75.8KM。

2.复合翼
起飞及降落依靠多旋翼,滑行期间依靠固定翼节约能源,复合翼可兼顾巡航速度与巡航距离。

优势:能效较高,载人数量通常更多,更加安全稳定,能够使灾难级故障率大幅下降。

难点:固定翼占地面积较大,不易折叠,该机型难以改造成陆地汽车形态。

3.倾旋翼
优势:倾转旋翼载人飞行器兼具直升机 (或多旋翼) 和固定翼载人飞行器的优点,复杂度大于二者之和。倾转翼方案也被认为是下一代的eVTOL机翼方案。

难点:由于其结构复杂度最高,因而在飞行状态下,伴随结构变化的控制难度也最大,技术难点有气动干扰研究、飞行控制研究、结构设计研究等。

4.倾转涵道风扇
目前仅有德国Lilium公司选择了这一独特构型,将涵道风扇与倾转机翼融为一体,旗下五座原型机目前由多达36个小尺寸涵道风扇提供升力、推力和航向与姿态控制;涵道风扇消除了开放性螺旋桨在安全方面的隐患。

优势:由于接近于复合翼构型,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km。

难点:目前该方案并非主流构型之一,可参考经验少。

5.陆空两栖汽车
从设计图来看,小鹏汇天的陆空两用汽车是最贴近于“飞行汽车”这一称号的,预计90%的时间用于开放道路自由行使,10%的时间用于飞行状态。

优势:在于折叠形态下占地面积小于其他固定翼/倾旋翼飞行器,无缝衔接开放道路与飞行的两段需求。

难点:在于同时搭载陆地及飞行两套动力系统,在飞行及陆地行使层面会增加额外的自重,如何突破续航能力是不小的挑战。

网友A:
以后在大街上不仅要注意前后左右的车,还要看天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在大街上不仅要注意前后左右的车,还要看天上的

以前主要是碰撞伤害,未来就是切割伤害了

网友:
和新能源一样,炒起来的热点,能够市场化还有很多的问题和很长的路吧,试想谁能放心天天走路上还有那么多不确定的未落下的“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