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异性孔标注问题

楼主(2022-11-17):
请教一下:两个工程图都是一个模板、相同的绘图标准,文件位置我没有改,
其中一个文件使用孔标注时,提示在派生的绘图标准在calloutformat文件中不存在,
将使用该标准的父文件,然后标注出来就没有贯穿这样的内容了,只显示直径,不显示深度信息,怎么办?

网友:
把标准改成默认的试下,然后把正常的那个文件标准另存出来导入到有问题的工程图看看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零件图的标准,最好就是用默认GB标准

网友(点评):
零件图标准不影响工程图标准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7 10:00把标准改成默认的试下,然后把正常的那个文件标准另存出来导入到有问题的工程图看看
两个文件前后创建只差几分钟,同一个绘图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文件前后创建只差几分钟,同一个绘图标准

关键可能是派生的标准GB-20220222,calloutformat文件是不对派生标准做设置的,应该是类似派生标准都按原标准(比如GB、ISO等)处理,而有问题的工程图可能保存时某些信息丢失,找不到原始标准信息所以出错
所以要先设置为默认标准,然后再导入自定义(派生)标准试试看

网友:
不改文件位置,直接替换C盘里原文件位置所在的文件

楼主:
|失冥simin发表于 11-17 13:41不改文件位置,直接替换C盘里原文件位置所在的文件
我压根就没有改变文件位置呀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7 12:23
关键可能是派生的标准GB-20220222,calloutformat文件是不对派生标准做设置的,应该是类似派生标准都按原标准(比如GB、ISO等)处理,而有问题的工程图可能保存时某些信息丢失,找不到原始标准信息所以出错
所以要先设置为默认标准,然后再导入自定义(派生)标准试试看

我把模型绘图标准改回GB,无论工程图用什么绘图标准,都显示贯穿了;如果模型的绘图标准用我自己设置的,工程图标注孔就不显示贯穿,原因是什么?目前只能这样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模型绘图标准改回GB,无论工程图用什么绘图标准,都显示贯穿了;如果模型的绘图标准用我自己设置的,工 ...

按你这个说法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而这起作用的是零件图的设置,如果你非要在零件图里使用修改的标准,可以试试编辑calloutformat.txt文件(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里),查找GB段(有[GB-OLD]和[GB]两种),随便选一种复制粘贴,然后把标准名称(GB或者GB-OLD)改成你自定义的标准名称
会有单独类似[GB-OLD]或者[GB]的行(这一行没有*),要从这一行开始复制到下一个类似行(因为同一标准有很多类型孔要定义)
PS:你也可以试试修改calloutformat.txt文件,把异形孔标准改成自己需要的标注样式比如不加空格等等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7 16:42
按你这个说法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而这起作用的是零件图的设置,如果你非要在零件图里使用修改的标准,可以试试编辑calloutformat.txt文件(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里),查找GB段(有[GB-OLD]和[GB]两种),随便选一种复制粘贴,然后把标准名称(GB或者GB-OLD)改成你自定义的标准名称
会有单独类似[GB-OLD]或者[GB]的行(这一行没有*),要从这一行开始复制到下一个类似行(因为同一标准有很多类型孔要定义)
S:你也可以试试修改calloutformat.txt文件,把异形孔标准改成自己需要的标注样式比如不加空格等等

谢谢大神热心帮助,我一直都是用自己做的绘图标准创建的模板,其它文件没有这个问题,唯独这个文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