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探讨

楼主(2022-11-17):
各位大侠,图中主动轴和从动轴是通过齿轮传动的,从动轴可以上下调节与主动轴的间隙(微调),从动轴的齿轮是由两个齿轮通过螺栓组合的,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调整齿轮啮合的间隙吗?如果齿轮啮合的间隙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整吗?谢谢!

网友:
这样齿好像没那么耐用

网友A:
开式传动,齿面磨损较大,感觉应该是通过调小中心距,补偿齿面磨损后导致的间隙增大。
设备是不是有正反两向转动的需求?单向转动的话,应该不影响传动效果?
这是什么设备,方便说吗

网友(点评):
无纺布折叠前的压筋设备,通过辊轮压痕方便折叠的。看设备应该只用单向转动。因为主从轴的中心距是可调的,请教如何保证齿轮正确啮合?如果齿轮有间隙,对传送的精度影响会如何?

网友:
1.两个齿轮之间间隙可调是因为你布的厚度不同吧  这个可调是浮动的,一般都是下齿轮固定上齿轮浮动,上面相当于是压轮,跟精度没关系
2.齿轮是组合而成的是为了调相位方便,仅此而已

网友:
应该是消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式传动,齿面磨损较大,感觉应该是通过调小中心距,补偿齿面磨损后导致的间隙增大。
设备是不是有正反两 ...

中心距的微调不影响传动比

网友:
从动轴两个齿轮应该是消除正反转的间隙影响,提供传动精度。

网友:
从动轴两个齿轮是正反转的啮合间隙,提供传动精度,降低传动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