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模板

楼主(2022-11-17):
如何编辑材料明细表模板?右边表格是软件默认的,想把模板编辑成左边的格式,不知有什么办法?望大神指定

网友:
这玩意,上B站搜索自定义图纸模板之类视频,一大堆

网友:
做好一个图纸,另存为的时候选择模板的格式就行,把这个模板文件保存到模板的文件夹,或者模板选择你做的这个文件夹,后续就能直接用了。模板本身就是一个图纸。

网友:
把你的表格另存为模板就好了

网友:
和excel类似,先随便插入一个默认的明细表,然后在明细表适当列插入一列,然后选中列,在弹出的菜单找列属性,选择所要填的内容(自定义属性、方程式等等)就可以了,选好属性再把列标题文字修改一下
然后选择整个明细表右键另存为就可以做为模板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