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部遮挡、侧面靠的太近的螺丝如何能自动打?

楼主(2022-11-17):
M3螺丝头直径5.3mm,螺丝轴心到侧面距离3.06mm,顶部有遮挡,俯视图可以看出,螺丝头被遮挡了一半,这样的情况,如何能实现自动打螺丝呢?请大家出出注意!

网友:
目前接触到的自动打螺丝都是无遮挡的,暂无办法,看有没有大佬提提建议,学习下

网友:
谁设计的谁打

网友(点评):
哈哈,有道理!不过这样跟客户讲会挨叼的

网友:
有直角拐弯的

网友:
动力是可以拐弯传递滴,加个连轴器就好。比如这样搞个90度转弯也行哈。微小网上搞下来的,帮忙说明下观点,这种机构多的很。如有侵权,帮忙删了哈

网友:
用万向联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淘宝上有   ‘多功能万向软轴钻头金属软管’   这种软管,      不知道是否可用?空间是否允许

网友:
螺丝换成内六角的,内六角球头扳手可以倾斜15-30度拧螺丝。

网友:
(螺栓头上表面)到(遮挡部位下表面)的高度差,这个数据很关键。
但是吧,你这螺栓头的侧面结构也太靠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   ‘多功能万向软轴钻头金属软管’   这种软管,      不知道是否可用?空间是否允许

话说,这种能控制扭矩吗?精度传递怎么样?

网友(点评):
都是软连接了,只能实现功能;作用在上面的力被变形吸收,无法精准确定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自动拧紧恐怕不能实现,也只能手动+软连接批头实现旋紧。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可以综合考虑一下,更改紧固结构。

网友:
开工艺孔,五轴机械臂

网友:
修改上部遮档部分

网友:
设计人员没考虑全面,后期增加成本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
多给钱,人工给你打都行,没钱设计不合理,那就改设计,设计不能改,那就让他们老板来大螺丝打几天就能改了

网友:
顶部遮挡处不能开一个小豁口吗?

网友(2023-01-09):
如果上面遮挡的板子距离底部需要大螺丝的板子有足够的距离空间的话可以试试用六轴机器人打,不过感觉这个距离,大概率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产品就不是设计来自动打螺丝的,完毕。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我手里的项目干了三个多月,
就卡在这种设计之初就没准备上自动化的产品上,
客户又死活不改。

网友:
一般买电批都会送一个软轴,试试那个

网友:
这都放假了还干活呢,真是有你的

网友:
考虑拐角钻的那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