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销同心定位

楼主(2022-11-18):
两个零件定位,一个零件销孔,一个零件上面一段螺纹,下面一段销孔,用紧定螺钉,下面一段车成销光轴,怎么确保螺纹与销孔同心?有没有更好的定位方式

网友:
螺纹后面再加工一段同样的销孔呗

网友A:
可以试试类似FESTO的ZBH定位套那样的结构。

网友:
组合加工

网友B:
上个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销孔和销定位,螺纹仅用于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简图说明一下

图片见附件

网友:
螺纹孔和段的销孔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做下来的同心度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螺纹做松一点儿,
理论上,螺纹最小间隙大于销与孔的最小间隙,
也就是让销去做配合,
螺纹部分只用来固定销。

网友C:
定位套才是正解. 你这样的结构螺纹是起什么作用? 紧固还是拔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套才是正解. 你这样的结构螺纹是起什么作用? 紧固还是拔拉?

紧固作用

网友:
销钉防掉可以用过渡配合/过盈配合, 或者使用两个零件均使用盲孔, 再或者用外加螺丝或者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类似FESTO的ZBH定位套那样的结构。

我这好像不太能用定位套,两个零件销定位后,销不能突出来,需要有个限位

网友:
10楼正解。你这个螺纹没什么作用。要是固定的话直接过盈配合就好。

网友D:
两个零件有相互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零件有相互运动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位套才是正解. 你这样的结构螺纹是起什么作用? 紧固还是拔拉?

不太明白那个定位套,能用到这吗?
定位套是不是经常拆装或者机加工时用的?

网友:
把定位件从中间切开,螺纹部分一个件,台阶销部分一个件。
台阶销略长一些,用螺纹部分顶住。
怕螺纹松动,可以加螺纹固定胶。

网友(点评):
为了将来台阶销能取出来,台阶销可以做螺纹孔;取销时拧入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