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时卡盘进沙子卡住

楼主(2022-11-18):
请教下各位大佬:水刀切割的圆筒料的时候,沙子进到卡盘里导致卡盘卡死,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求指教

网友A:
有具体结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结构图吗

卡盘就是标准3爪卡盘,只是使用的工况是夹筒料给水刀切割,水刀切割时候的磨料沙子会通过卡盘的卡爪的缝隙进到卡盘内部,导致卡盘卡住

网友:
或者是卡盘上夹个夹具,这个夹具在夹筒料。
卡盘始终加紧夹具不动,夹具重复装夹筒料。

网友:
做个挡水法兰套上

网友:
清理干净在用    水要干净    还有机械要使用自来水 要用纯净水浪费了  (注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