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系统低压报警导致停机故障分析

楼主(2022-11-18):
如图示,制冷系统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是4小时,有时12小时,最长一次运行38小时)系统提示低压报警,然后系统就会停机。根据数据显示低压报警前蒸发器出口的温度会有2℃的提高。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m1 E, c( N% V) ]

网友:
是不是水冷降不下来了

网友:
进水侧有过滤装置吗?水质中颗粒物多容易造成板换堵塞。

网友(2023-01-06):
如果新研发机器考虑分液不均,一直没问题就这一台有问题会不会膨胀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