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选型

楼主(2022-11-18):
各位:
       90度旋转一块玻璃2000*600*5,2秒完成。现设计用400W伺服电机+1:5行星减速机不知能不能旋转得了。
      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旋转气缸不行吗?成本低

网友A:
玻璃密度按照2500KG/立方算,玻璃重15KG
最理想的状态,玻璃的质心刚好在旋转轴上,可得出这块玻璃的转动惯量为5.45KG*㎡
400W台达伺服电机扭矩1.27NM,转动惯量0.000068KG*㎡
从转动惯量来看,这个是严重不匹配的
惯量太大了,建议采用凸轮分割器驱动
或者重新选择高惯量伺服电机+减速机,你这个工况,建议惯量比控制在5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密度按照2500KG/立方算,玻璃重15KG
最理想的状态,玻璃的质心刚好在旋转轴上,可得出这块玻璃的转动 ...

转动惯量应该是0.545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动惯量应该是0.545吧

对于长方体当回转轴为长方体中心轴时,I=1/12*m*(l1²+l2²)

式中m是长方体的质量,l1和l2是与转轴垂直的长方形的两条边长。
I=1/12*m*(l1²+l2²)=1/12*15*(0.36+4)=5.45kg.m²
应该没算错吧

网友(2023-08-21):
伺服选个大一点的,确认惯量比,在选个合适的减速机

网友:
这玩意,面板行业直接上DD马达,你上交叉滚子轴承+齿轮,减速机这种方案一样被否了。

网友:
按照通常标准,750W以下的电机惯量比在2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