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总是标不好?

楼主(2022-11-18):
发现在钣金模型图中开一个孔,明明距离边的尺寸是整数(比如图中的60),到了出工程图时确是一个小数,虽然激光切割没有问题,但这让工人看到了极度不爽,那位大侠能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谢回复

网友A:
精度保留整数

网友(点评):
人家按展开图激光切割折弯还是图纸上的实际尺寸

网友:
可以看看钣金的释放槽等设置,不想费事最简单的办法是标注时重新选边,选在侧面的边线上,或者用“模型项目”插入特征尺寸,使用特征尺寸的好处是直接工程图就能修改模型,但是有些麻烦,有些尺寸不能按要求调整摆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精度保留整数

差了0.01按哪个干都没问题,如果你想完美解决问题就好好检查吧

网友(点评):
主要是标出来图纸不好看,做出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了0.01按哪个干都没问题,如果你想完美解决问题就好好检查吧

59.99保留整数之后是60,工人看到的就是60,怎么会不好看呢?

网友:
双击手动输入,或把精度改为0.0,不止钣金,偶尔也回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
你编辑一下草图尺寸,把精度设置保留两位小数点看看,然后再去工程图对比,模型小数点和工程图要设置一致

网友:
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