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 询问一下未知的零件

楼主(2022-11-18):
大家大家 请问一下这个端盖零件是 什么??

网友A:
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

主要是 我知道它是端盖的零件 但是具体的用在哪个上面就 不太明白了

网友:
机械的非标品种成千上万,零件更是数以亿计,你叫谁能告诉你?

网友:
问个问题都问不清楚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用的?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这个是  哪个机器上的 一部分呢?  车床? 钻床? 还是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