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缝管与轴头焊接问题

楼主(2022-11-18):
请问图中塞焊的标准要求可以在哪里查到。

网友:
这个没有特别规定,根据具体材料,实际焊接情况,受力情况而定吧。经验很重要。设计得再准,自己厂生产搞不好也是白搭。

网友:
滚珠丝杠是不是对精度要求比较高?!
那么焊接应该在毛坯或者初加工后做,是不?
焊接后是不是还要做去应力热处理?!

那么,那个销就没什么用了,还是3个......。
有那个V焊接,强度已经足够强大,
200圆,不放心增加4点塞焊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