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轴上零件的结构设计合理性

楼主(2022-11-18):
轴上零件设计是否合理?相当于是个悬臂布置的齿轮
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这样可以,但是多数有一些轴向力,最好是用成对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如图转速较高,可以是装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B:
和齿轮连接的短轴怎么和长轴固定的?

网友B:
感觉不好,由轴承承担齿轮的大部分载荷,轴承寿命恐怕……悬臂带来弯矩,会导致轴承径向力加大

网友C:
要做成台阶轴,轴的齿轮段比轴承段小一级,
要用圆螺母固定轴承内套;

齿轮不必要做“肚脐”,圆饼齿轮就行;

留出轴的长度增加一个轴承支撑点,
拉开轴承间距,能够更好地承受弯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好,由轴承承担齿轮的大部分载荷,轴承寿命恐怕……悬臂带来弯矩,会导致轴承径向力加大

再加一个轴承,因为轴向尺寸受限,只能这么多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成台阶轴,轴的齿轮段比轴承段小一级,
要用圆螺母固定轴承内套;

做成台阶轴是靠近齿轮处的套环改成轴台阶,左侧轴台阶改成螺母轴向定位。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12楼的回答才是正确的,我这个只是在非得这样做不可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网友:
深沟球这样不行吧,有倾覆力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成台阶轴,轴的齿轮段比轴承段小一级,
要用圆螺母固定轴承内套;

正解!

网友:
齿轮上要打螺杆安装孔

网友D:
lz这个齿轮是从动轮?

网友E:
实在看不懂
你这个应该是从动轮,干嘛还要加键
轴直接固定好,齿轮上直接安装轴承,受力会好很多,而且功能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有标准的从动轮卖的,你只需要设计一根固定轴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纳闷,没看到短轴和长轴的连接,但是看到了键。

楼主:
为什么改成左边螺帽,右侧台阶呢?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齿轮是从动轮?

是的,从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看不懂
你这个应该是从动轮,干嘛还要加键
轴直接固定好,齿轮上直接安装轴承,受力会好很多,而且功 ...

好像是的呐,直接齿轮上安装轴承,齿轮厚度不够,还是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有微型轴承型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怡合达或者米思米上的标准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齿轮连接的短轴怎么和长轴固定的?

没有固定

网友:
什么样的工况条件?转速?扭矩?传动场合?精度?是斜齿还是直齿轮?周向有无键联接?考虑润滑方式没?请描述下

网友F:
悬臂的同步轮链轮齿轮轴承在轮子里受力要合理些

网友G:
画图前应该查一下设计手册,少出错,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图前应该查一下设计手册,少出错,少走弯路。

悬臂布置是这样的

网友H:
如果悬臂负载不大到是可以,需要考虑 两轴承拆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臂的同步轮链轮齿轮轴承在轮子里受力要合理些

是齿轮内一组+一组轴上轴承嘛?还是就齿轮内一组轴承?

看到链轮是两个深沟球轴承之间加套环,悬臂挂一个齿轮。
一根轴两个支点。一根轴一个支点是否可以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悬臂负载不大到是可以,需要考虑 两轴承拆卸问题。

悬臂布置,一根轴就一个支点是否可以呐?
如果布置成3个并列的深沟球,是否相当于轴上有两个支点呐?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一般都是承受径向力比较多,悬臂方式主要看负载 我们的砂轮机也是悬臂方式 转速快负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但是多数有一些轴向力,最好是用成对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如图转速较高,可以是装一个双列角接触 ...

轴向力是由一个支点处产生的轴向分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