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厚度校核

楼主(2022-11-19):
如图示为一个油缸端盖的尺寸和受力图,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端盖厚度一般都是怎么去校核,是按照弯曲强度吗?

网友:
看不到图,是我卡了吗

网友:
应该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我记的手册里液压篇里有配件的校核,缸筒之类都有

网友:
工程基本80%都是弯曲。。15可能是扭转例如轴比较多的场合, 纯拉亚的基本不用校核。个人经验

网友:
用SW建模,做一下应力分析,如果没有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就可以。这是直接找答案,绕过了求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