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大节距链板输送机的主动链轮的齿形为什么跟常规的标准的齿形不一样?

楼主(2022-11-19):
请教前辈,重载,大节距链板输送机的主动链轮的齿形为什么跟常规的标准的齿形不一样?是什么原因,还是说按照大节距的链轮滚子一样来定制的?

网友A:
有什么不一样?
你链条取的什么标准,链轮齿形就按那个标准做。
你是不是和 紧密滚子链 的齿形 做对比了啊? 这两个 标准号 不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双节距链条?链轮的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在设计手册上可以找到,不过要仔细看才能找到,好像不在链轮传动那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一样?
你链条取的什么标准,链轮齿形就按那个标准做。
你是不是和 紧密滚子链 的齿形 做对比了 ...

我是精密滚子链做了对比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一个叫传动链,一个叫输送链。所以区别很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精密滚子链做了对比的,有什么问题?

您这边有输送链轮画法的技巧和标准有?

网友(点评):
国标手册就有 不然SW自己的库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一样?
你链条取的什么标准,链轮齿形就按那个标准做。
你是不是和 紧密滚子链 的齿形 做对比了 ...

对的

网友A:
这输送链轮对应的链条,涉及到链条制作精度,使用工况的因素,所以是不一样的。
你是按什么标准选链条的。
或者说你选的链条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输送链轮对应的链条,涉及到链条制作精度,使用工况的因素,所以是不一样的。
你是按什么标准选链条的。 ...

有什么参考?

网友:
你到网站  道客巴巴
上面去找 《最新链传动标准应用手册》,看里面的各个标准,找到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