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才用榫卯机构

楼主(2022-11-19):
起因:
客户放置产品的产品框是PP材质,关键件CNC加工(50mm厚)+周边(约6mm厚+周边加强条)采用PP板焊接工艺(外形600*550*130左右)
看样还不错,客户反映,边薄,容易变形,需要改进。但焊接咱不会。
为了节约成本,我想优化一下,准备采用几片板CNC加工,拼接而成,但侧面需要打孔攻丝,增加加工工序。突然想到木工的榫卯机构
我试问,有大侠这样干过吗?有成功的经验吗?分享一下。多谢!!

网友A:
你的想法对,这个用法也比较普遍。不过,应该叫“结构”,不是“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对,这个用法也比较普遍。不过,应该叫“结构”,不是“机构”。

对,是结构。不是机构。有相关照片吗?学习一下

网友:
“客户反映,边薄,容易变形,需要改进。”

放置产品,产品很重,所以压变形了?还是运输过程中,产品移位,导致外框变形了?

最好用图说明。

网友:
干是可以这样干,不过你的结构啥样滴?榫卯结构也不只一种。总不至于我让你参考故宫房檐结构吧

网友:
感觉不行。木材遇水会胀,所以榫卯结构比较结实。塑料这东西越磨越小,时间一长就松了

网友:
能不能按这些思路去设计结构:榫卯与螺接共用,榫卯与胶接共用,榫卯与焊接共用,榫卯与熔接共用......

网友:
榫卯结构牺牲了太多的构件强度。

网友:
边薄容易变形的话,PP框可以在现有边的形状上再焊点加强筋(其实就是热熔),然后用铝或者铁在周边拉一下做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