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受力分析案例

楼主(2022-11-21):
如下图所示,夹爪夹持一个圆柱体,夹爪为V形,两个面的夹角为α,圆柱体质量m,两边结构对称,请问:需要在左右滑块上施加多大的力,才能保证圆柱体不掉落? 1668996362(1).jpg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计算。  我选择 大于10倍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计算。  我选择 大于10倍重力

我一般取10-20倍,但是产品太重的话可能选型会比较困难,所以就想着算一下,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好像和A角相关的摩擦力了

网友:
受力分析下就行了啊,再加点余量

网友B:
单纯就是mg/2*ctg(a/2),余量自加

网友C:
不计摩擦力,F最小为0.5*mg*tan(0.5*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就是mg/2*ctg(a/2),余量自加

三角函数反了

网友(点评):
好像是,脑中想的,没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就是mg/2*ctg(a/2),余量自加

兄弟受力分析能画一下不

网友(点评):
老弟,静平衡,力三角。你都画得差不多了,再添两笔就成了。

网友: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考虑多大的夹紧力棒棒不掉,而是多大的力,你那爪子不变形吧。毕竟你那下面的爪子都快成封闭的了,只要你爪子不变形,应该不会掉吧

网友:
滑块能画在天花板面的上面吗?能在滑块上画一个左右方向的一对箭头吗?

网友:
题目本身就糊里糊涂,答案又怎能明白?

网友(点评):
看了费劲,有些生气,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
1.按照重力的分力来计算
2.参考手爪气缸的夹紧力和负载,手爪气缸的参考负载比实际可以抓取的负载小很多
3.这个结构如果不做成V型的,做成L型的拖住工件,则需要的夹紧力更小

网友:
前后如果有限位,摩擦力,重力不用算。两边杆刚性最重要。强度足够,怎么会掉下来?

网友D:
为什么会掉落?有导向滑块不会掉落呀

网友:
最小力就是sina/2*mg/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掉落?有导向滑块不会掉落呀

滑块是会左右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计摩擦力,F最小为0.5*mg*tan(0.5*α)

画了下受力图,我推导的公式也是这样。

网友D:
|思念从未退却发表于 11-22 09:05
滑块是会左右移动

如果滑块和v形结构是销轴连接,我感觉这个结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滑块和v形结构是销轴连接,我感觉这个结构不好

望不吝赐教

网友:
|思念从未退却发表于 11-22 13:08
望不吝赐教

你可以做个样机测试看看,我为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