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处理余量

楼主(2022-11-21):
刚入行不久,现在改客户图,各种表面处理工艺要在客户图纸上放出或收公差余量,比如喷粉件公差收十条,但是电镀和其他表面处理工艺还不知道怎么改,有没有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教一下。

网友:
要根据你的具体工艺来定

网友A:
电镀或者其他表面工艺,需要先明确产品表面处理的厚度公差,再考虑你所在工厂的加工能力,二者结合。尤其要注意被镀零件的形状,因为形状复杂的产品,在一次处理后,不同表面的镀层厚度不一致。没把握的,就先做试验~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要考虑盐雾试验等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或者其他表面工艺,需要先明确产品表面处理的厚度公差,再考虑你所在工厂的加工能力,二者结合。尤其要 ...

那么有哪些表面处理是改变产品尺寸哪些不改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有哪些表面处理是改变产品尺寸哪些不改变呢

首先要明确有需要哪些表面处理流程,分别去确认过程变异量,否则笼统的说是没有价值的
1.例如磷化/钝化等针对普通铁件或者不锈钢的,膜层的变化量非常小,这个时候可以忽略,
2.例如电镀,普通的硬铬,装饰铬,直接镀镍,膜厚的要求可能从3-5um到30-50um,这个差异的变化不是一句话能描述清楚的
3.再详细到装饰铬,有直接镍打底镀铬,半光镍-全光镍--镀铬,铜镍铬中硫酸铜镀层的厚度可以从10-20um不能,再考虑到不同镀镍工艺造成膜厚不均匀现象,差异非常大

所以,请弄清楚自己的要求,然后提出具体的问题,否则可能百度一下相关的粗略知识可能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明确有需要哪些表面处理流程,分别去确认过程变异量,否则笼统的说是没有价值的
1.例如磷化/钝化 ...

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工件电镀Cu8Ni10,外形尺寸33.10(0/+0.15)的公差应该怎样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