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疲劳专业书籍推荐

楼主(2022-11-21):
求大佬们推荐一本关于齿轮疲劳研究的书籍,最好是有几种疲劳性能之间的关系,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一般齿轮是接触疲劳强度跟齿根弯曲强度的计算。疲劳性能又是指的材料的。我也不晓得你要研究到多深。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_徐灏和结构疲劳寿命分析-姚卫星,这两本书看下,纯理论的,自己找下PDF看下,看达到你要求的深度没。

网友:
快速运用的话 ,机械手册就可以.

网友B: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姚卫星,书有点久了。京东上面好像有本2018年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Ifzdcse_sUF4AOkvnrH7g
提取码: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姚卫星,书有点久了。京东上面好像有本2018年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Ifz ...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齿轮是接触疲劳强度跟齿根弯曲强度的计算。疲劳性能又是指的材料的。我也不晓得你要研究到多深。安全系 ...

好的好的,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