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工程图标注构造线圆的最长距离?

楼主(2022-11-21):
甲方机床刀具离床面520距离。加工490的圆棒键槽时,下面垫铁的最大高度520减490。也就是第一个图片模型草图所标尺寸。
出工程图,需甲方理会设计意图,就是想达到模型草图的标注效果。用显示草图的方法显示出圆的构造线。但这个总高度520一直标注不上。都标成了中心高275.见第二个图片是工程图的标注。
请问大家:怎样能在工程图标注出520总高度,就像模型草图那样?
谢谢!用shift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22-11-22 21:08):
说的是在工程图里不能标注出哈

网友:
在左边属性里第二个下拉菜单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点击标注命令后,先按住Shift再选择圆和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
点击标注命令后,先按住Shift再选择圆和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都很优秀

网友:
大家都好有知识的样子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我试了一下,标注时要先选直线后按住shift选圆,

楼主:
大家好,我是在工程图里不能标注出520.在草图里本来就能标注
工程图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