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侧隙大小应该如何定

楼主(2022-11-22):
最近十几个齿轮要做,量太小齿轮厂不肯做,用线切割做了一批齿轮。但是发线切割图纸时没有注意到齿侧间隙这个问题。导致装配上以后齿轮和齿轮很紧,转动阻力很大。请教论坛的大佬,齿侧间隙应该如何定。机械设计手册上计算最小齿测间隙的公式太复杂了。

网友A:
你是不是线切割时给的图形或者坐标点,没有加公差,是理论计算值零位的值。
割都割了,正反转跑下,估计是齿面粗糙度不够,跑跑就顺畅了。

网友B:
中心距拉大点,不影响传动比

网友C:
都线切割了,齿面角磨机修修(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线切割时给的图形或者坐标点,没有加公差,是理论计算值零位的值。
割都割了,正反转跑下,估计是 ...

现在也没办法了,做个硬齿轮,俩轮子跑跑磨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线切割了,齿面角磨机修修( ̄▽ ̄)"

角磨机修齿轮有点科技与狠活的

网友(点评):
亲自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距拉大点,不影响传动比

箱体已经做好了

网友D:
应该按 公法线长度来。
查出公法线公差,这个公差是双减的。
计算时把变位系数适当取负,使公法线长度落入公差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线切割了,齿面角磨机修修( ̄▽ ̄)"

我以为就我干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按 公法线长度来。
查出公法线公差,这个公差是双减的。
计算时把变位系数适当取负,使公法线长度落 ...

大佬

网友E:
主要看你生成的齿形精度是不是够。
SW中的TOOLBOX生成那种,几乎就是梯形的,肯定不是渐开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你生成的齿形精度是不是够。
SW中的TOOLBOX生成那种,几乎就是梯形的,肯定不是渐开线的。

SW生成的肯定不能用,一般用CAXA或者GearTr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