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轴承

楼主(2022-11-22):
这个概念也不知谁起的,是不是就是衬套啊

网友:
组合轴承、带状态检测等?

网友A:
以下这种应该就是复合轴承一种

网友(点评):
这应该不是。

网友:
复合指的是复合材料吧,指的是用复合材料制作的衬套,一孔之见。

网友(点评):
复材衬套?

网友:
这个概念你没有领会。衬套不一定是当轴承用的,就是两个字,衬:衬托,套:薄壁圆筒。用衬套当轴承用的场合很多,这个复合轴承就是衬套形式的轴承,你叫它衬套,它答应不答应?

网友:
需要复合轴承嘛   复合轴承,自润滑轴承  我这边都有价格美丽,有需要的老板,欢迎询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这种应该就是复合轴承一种

凸轮轴承

网友(2024-02-28):
复合轴承的一种请参考